如何选择气缸

楼主(2015-05-05):
做一个加工单元,有横向和上下的移动过程,横向的行程较大,上下行程较小,选择的是气动执行机构。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该选择气缸还是电磁阀?如何选择?

网友A:
普通气缸没有定位,你的机构就是固定点吗?

网友B:
该选择气缸还是电磁阀?这两个都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横向需要有推的动作,分三次完成。最后自动复位

网友C:
这个没有电磁阀,气缸还能动作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电磁阀,气缸还能动作么???
能,可以用手动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哦哦哦...忘记了...

网友E:
横向三个位置距离如果是固定的话,可以用三个气缸串接起来使用,三个电磁阀分别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F:
气缸和电磁阀都得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thanks。昨天我查看了一下三位五通的中压阀可以在多位置停止,但是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配对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这样给你说吧,靠电磁阀定位是不靠谱的,我搞过很多次,电磁阀气压怎么都有泄露,速度很慢还可以用,快点的话精度达不到,除非有二次定位。

网友G:
SMC和Festo都有高精度定位气缸组件。太贵了,还是用步进电机吧,经济实惠。气缸与电磁阀的配对主要看你的气缸用气量决定。电磁阀的满足气缸需气流量,压力就行。普通的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动作是可以做出来,精度你要用厘米为单位

网友H:
用国产的亚德克汽缸和电磁阀瞒实用的!两个都要用

网友I:
   说了半天,最主要的是,要用多大力矩的气缸才是关键。

网友J:
气缸、电磁阀都要。三工位的话可以加一个气缸作为中间定位

网友K(2015-06-27):
用电动滑台吧,加一伺服

网友L(2015-12-24):
电磁阀是装在气缸里的   单个的电磁阀不好控制行程    有种推杆电机   你可以看下   可以控制行程

网友M(2016-03-27):
气缸和控制阀是都需要的呀,气缸是执行元件 控制阀或电磁阀是控制元件,具体的选用还要看你的机构

网友N:
气缸、电磁阀都要用吧

网友L(2016-04-29):
电磁阀是控制气缸的点动装置  他们是一体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气缸和电磁阀都得要呀!
这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