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有一个圆柱形的塑料管,该管子的1/3处有一个凸钉,想把它切除掉,切除之后管子要包裹一层薄纸。为了切除后的凸钉处薄纸不被弄坏,则需要对该处进行检测。凸钉只有1-2mm,检测精度要求很高(um级),选择什么传感器进行检测,用什么方式?

网友A:
塑料管直径?
多长?
这1-2mm是凸订高度,大小?
人工切还是机器?
也许用传感器,还不如用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径相同17.1mm,但是管中部的外径较小,只有16mm。注塑口位于距管子一端约三分之一处。是高度1-2mm。为了节约人工才使用自动切。

网友B:
检测精度要求很高(um级),标准件塑料管的直径公差都不能达到这个级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那个钉切除掉,能裹上一层薄薄的纸就ok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切除是用什么切除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侠,你的qq怎么没在线啊?

网友C:
注塑件,凸钉应该是水口吧?还是做切水口的专用定位工装切吧。

网友D:
这个精度有难度哦!
我只是在做电子屏的时候用过这个单位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设备
但是测量设备倒是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设备是我们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那个管子是注塑的,所以在模具上有一个注塑口,注塑好的管子上就留下了一个凸钉。要求做一个自动化加工的设备将凸钉切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一台自动控制加工的刀具。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加工单元,自动切除后经检测合格了就送到下一站包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激光传感器可以达到nm级  电容式传感器也可以达到um级吧?

网友A:
做个切割装备,调好了就行

网友E:
楼主可以搜一下二次元、三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节省人工才要做一套自动化控制的切削加工装置。

网友B:
那还不如加个热熔的工位,热熔后包装,检测也不用检测了,保证不会弄坏包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不可以,这个管子就是饮水机里使用的管子,以前都是用人工去切除的,十台机器需要十个人,现在需要减轻人力,要求做自动控制的,一个人管理十台机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等你找到了说下吧,或者用视觉做试试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只能说,切的话,没什么大问题,关键是自动排料,要振动盘或其他排料机构,排好料了就成功了一半,如果水口位可以留到3,4MM长的话,就比较好排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