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好坏??

楼主(2015-05-05):
如题,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可是老板要我想办法测量出电机的好坏。。真心没办法 求帮助
测量电机需要哪些仪表? 万用表、、摇表??

网友A:
有万用表也可以,先用电阻档10K档测线路有没有接地,然后用毫安档用手转动电机看有没有表针摆动就可 以快速判断电机有没有烧了;要是断线,可把电机联接片拆下,测三相直阻,电阻很小,只要两两相通

网友B:
万用表只能判断个大概,其实并不准,有的就算线圈烧了也不一定量的出来,还有里面进水打火什么的都量不出来

网友C:
用摇表吧

网友D:
我用万用表一般也就大致判断下,测量相间的阻值看下是否平衡。一般电机太大的话貌似就不行了,

网友E:
大部分的电机用万用表测测都通的过的。电阻档,线圈阻值。

网友F:
楼主,你跟老板讲,要测出马达的好坏,就得拥有工具进行测量,首先就得掏钱购买测量仪器回来,好一点的福禄克万用表需要花费几千块钱,其实购买几百块钱的胜利万用表也得了。

网友G:
绝缘电阻表(比如摇表)是基本的;若遇到疑难故障,而检测手段不足,则还要辅之以经验、分析判断等。
万用表可用来测通断等。

网友H:
很大部分是可以用万用表加摇表测出来的。

网友I:
万用表也可以简单测量出来,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电阻最高档测每相与外壳的接地,把短接片拆了,测相与相之间电阻是不是很小,一般10欧姆以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上电试一试了。

网友J:
先用摇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程度,再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组值是否一致。

网友K:
最好是绝缘摇表
相间不能有短路,但是阻值一般都不大
对地也不能有短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最好是绝缘摇表
相间不能有短路,但是阻值一般都不大
对地也不能有短路
我也是这么整的

网友M:
最好用摇表,万用表不是很准

网友N:
用万用表基本上能测出来

网友O:
万用表测量绕组 电阻 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P:
一把万用表打天下,如果老板有钱,万用表,示波仪,直流电桥,摇表,电感表都可以买

网友Q:
  一般就是通断

网友R:
我都是只测一个三相阻直是否相同

楼主:
这个万用表能行吧?打到什么档位?

网友S:
对已停用3个月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前都要用兆欧表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具体包括测量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和绕组间的绝缘电阻 使用兆欧表(500V)进行测量

网友T:
我一般就用万用表检查绝缘有问题,那就是有问题,检查没问题,通电试车, 测一下电流正常就没问题,电流不正常, 再分析问题在哪里

网友U:
看电机引线已经维修过了,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一下三相阻值是否平衡,不平衡就是烧毁了。

网友S:
只靠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V(2015-11-02):
万用表确实不能包打天下,里面电源才9伏,电阻档最高才3伏左右,对于220,380的工作电压来说太低了,接地需要摇表500v,扎间短路,相间短路得有电感表,2楼利用剩磁原理发电测试也蛮好,以上仅个人看法,有高手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W:
用(500v)兆欧表先测接地电阻,再把连片拆掉,测相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