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现在用PLC经过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 并在两电机各加装接近开关、旋转编码器  通过PLC的定时器产生中断 并利用旋转编码器 对两电机的速度差进行控制计算 差值以模拟电压形式输出到变频器 以达到两电机速度同步控制的目的    在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与PLC输入端连接 碰到一些问题 1.旋转编码器需要接到高速计数端口,我的旋转编码器是两项输出,请问两个旋转编码器分别接I0.0(A项) I0.1(B)和I0.2 A I0.3 B 可以吗?  接近开关输出端 是继续往后接吗?I0.4 I0.5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西门子200的系统手册都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变频器说明书 也是醉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解决 谢谢~

网友D:
plc的高速计数点是固定的,要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