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我这里的MCGS只能与FX0N,FX1N,FX1S,FX2N,FX3U通讯,MCGS能不能与Q系列PLC连通?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Q系列PLC也出来好多年了,你不会不支持吧,可以看下它的手册确定下。

楼主:
可是这MCGS还真找不到Q系列的PLC

网友C:
怎么找不到呢,你看图吧

楼主:
大侠,太感谢了表情。如果是通过USB控制PLC 的时候是选择串口还是以太网,还是编程口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太感谢了表情。如果是通过USB控制PLC 的时候是选择串口还是以太网,还是编程口呢?
没看懂你这句话,如果是mcgs带网络口的就用网口,不带网口就用串口。对了,还得看q系类的口呢,估计一般得用串口。

楼主:
我用MCGS通过RS232控制PLC,
。这个编程端口找不到Q00U系列的PLC,以太网就不用了 ,因为我这上面没有以太网的连接口。现在就是MCGS不能控制Q00U 的PLC

网友D:
联系mcgs客服

网友E:
不能控制?你通讯上了没有呀?

网友B:
Q通常自带的编程口是232的,也有CPU型号中有E的是自带以太网口,可以通过这两个口连接触摸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