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有个燃烧炉,正常工作温度800摄氏度,最高可能1000度。请问有什么实惠可靠的传感器 吗?
而且最好是能直接放在炉子里面的。

热电偶的好像不行,达不到1000。

网友A:
用K型热电偶,量程可到1000左右,N型的热电偶1300左右,在高的就不适合了。

网友B:
热电偶的可以达到1000度。甚至1600度。因为我们以前锅炉上用过。记不清型号了

网友C:
接触式测量最好的选择就是热电偶了,选择楼上介绍的N或K型的就行了。要使热电偶的使用寿命长,关键是选择好保护套管及合理的安装方式。

网友D:
嗯,貌似锅炉上就是用的热电偶

网友E:
耐磨铠装热电偶K型,,便宜0---1200度。
            S型  贵0---1300度
现在还有红外的, 贵死

网友F:
便宜好用的就是热电偶了,选择好护套,安装方式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便宜好用的就是热电偶了,选择好护套,安装方式就好。
热电偶可行,保护要做好,线也挺贵的。

网友H:
S型热电偶。我公司用的全部是S型0-1600度

网友I:
K型热电偶,或者是N型的,更好点的S型等,型号是方面,选择好套管也很必要 。

楼主:
多谢诸位指点!请问套管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J:
套管有刚玉95或99的,用99的更好

网友K:
用R系列的陶瓷感温棒吧,我们炉子温度1200度。

网友L:
K型热电偶,量程可到1000左右

网友M:
嗯,很多人都回复了,我是用的K型热电偶。这个没错。800度很好。正在最佳检测范围。

网友N:
厂里的硫反应器有红外辐射和钢玉铂铑一铂两种型号

网友O:
我们单位用一般的,温度最高也就200度.便宜

网友P:
K型热电偶就可以。

网友Q(2015-06-19):
S型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