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用计算机、变频器控制电机。
请问:电机还 需要接热继电器、空开等等吗?

网友A:
变频的保护已经很好了,不用加热继了。

网友B:
热继是不需要了,空开还是需要加一个的,放在变频器的前面,可以断掉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C:
赞同1楼主的说法

网友D:
空开在变频器前面加一个
后面就不要热继电器了!

网友E:
控制好几台电机的话还是要装的

网友F:
你这得好好看看变频器说明书了

网友G:
变频控制,前面空开一定要的,热继电器就不用了。

网友H:
需要空开控制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I:
空开还是要的

网友J:
空开少不了  我们一般都是变频器前面弄空开

网友K:
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L:
那要看楼主用在什么场合了。如果一拖多的话,可以考虑加热继

网友M:
变频器前级需要加空开,用以保护变频器。

网友N:
我们公司是变频器前加断路器,后面加接触器。供你参考

网友O:
变频器前面装空开,热继单台就不需要,因变频器内部有过流保护

网友P:
我感觉不用加热继了

网友Q:
热继是不用了

网友R:
空开加上就行了,多一个多一个保护!

网友S:
前面空开 还是要的啊

网友T:
反正我是都省了。空开靠外部配电合与断。嘻嘻

网友U:
一拖一的话,热继电器没必要用,只在变频器参数设定电机的电流就好;

网友V:
个人觉得空开在变频器之前是绝对不能省的,像三相输入之间的压敏电阻就是要配合空开才能发挥其作用的,在相间短路或电压过高时,让电源在进入整流模块之前短路,使空开跳闸,断开电源,保护变频器内部电路。很多变频器是因为没加空开或空开容量不当,而烧得无法挽救。
空开在电机之前可以省去,而且很多说明书不提昌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可控开关,因为满负载运行时断开电机,就相当于让人从全速冲刺状态突然停止身体的所有动作,模块受不了大电流冲击。
至于热继电器,个人觉得在一拖多时需要安装的,容量要提高,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产生的热量会比商用电要大。

网友W:
要空开啊  热继电器就不用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E:
控制好几台电机的话还是要装的
赞同,一拖及还是要加的

网友Y:
一拖一,可以将热继省掉,空开不应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