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砺磁不稳

楼主(2015-05-05):
我们厂里一台新偏八辊,在调试时发现砺磁不稳调速器是西门子6R80,主机是两台45oKW的直流电机在加减速时有一台直流电机的砺磁乱跳,改为电压反馈也是一样换一台调速器也是一样的将两台电机互换后这种现象也改到电机所对应的调速器上,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查找

网友A:
你这都替换完了,剩下的就是电机问题了呗,测测励磁与电枢以及对地的绝缘看看呢

楼主:
励磁电阻为12.2欧,对地绝缘也是好的,现在是新设备,恒力电机厂的说电机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检查了。怎么证明是什么地方出了故障

楼主:
今天电机厂说补偿不好我就将厂里其它轧机全停了,只开这一台,结果还是一样的,磁场优化也做了很多次,手动调PI值也调整好多次,结果都一样,在转速为300多转时,快要弱磁还没弱磁这个阶段最为明显

网友B:
既然是新设备调试   让设备厂商出面叫电机厂家解决    可重新做几次自诊定看   估计是电机问题   我单位只有四棍机  你那八棍机是做什么产品的

楼主:
轧不锈钢带的

网友C:
都通过排除法验证到这个程度了,应该还是电机问题,建议自己先拆开风挡检查下刷架、碳刷,摇表测下绝缘很重要。

网友D:
直流调整器--——连接线——-电动机,调整器换新还有问题,电机换了,线有没查查?重点反馈

网友E: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呀

网友F:
检杳励磁线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线也换过了。现在又在重新从第一步开始重新调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楼主:
又重新从接线到调试重新做过一次,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励磁跟电枢之间绝缘也看看

楼主:
今天下午将PI值调整过,没用自优化的值,将比例缩小,积分加大,开始还好,但轧了大概半个料就又不稳定,后来6R80报F60??15故障。还是不行,砺磁和电枢的绝缘是好的

楼主:
查到原因了,砺磁电源AC相取的是电枢电抗器出线端,在有时和电枢发生震荡,就造成了这种现象,将其改到电抗器前面后就稳定了。现在观察了两天,基本正常

网友G:
学习了,取得电源不对,相当于在电源上串了电感,产生震荡吗?

楼主:
就是呀,这个现像它不是总发生,所以开始没想到

网友H:
在某种情况下,条件具备产生谐振了。

网友I:
发电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