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先说故障,小日本的设备。首先是所有伺服驱动出现故障代码。不多7个联动轴。系统可以启动电脑,但机械部分回不了原点。检修过程中电脑也突然黑屏——挂了。再也开不了机。接下来就开肠破肚,上第一张图:几张板卡几万大洋,敢继续下手的继续。
首先是对电脑主机拆解,测量输入电源110V正常,同时发现电脑电源后面有个110v,230v的转换开关。考虑得挺周到的,换跟电源线接220V,还是没反应。判定电源有问题啦,拔下所有输出接口。别说还真不好拔,结构相当独特。顺便说一句是10多年的老机了,估计从来没拆开过。一打开电脑电源盖,那里面的集尘不是盖的,满满的啊。地上只是小部分,多的用吸尘器和风枪除掉了。清理完就是第二张效果。换了个开关,上电测试5v,12v,24v输出正常了。装吧,开机吧,正常了吧。电脑正常了。 驱动器报警依旧。苦逼的查日文电子档说明书,代码是主回路断开。继续拉出整机电源箱。就下图这玩意。
。原谅下没拍整机图,将就看吧。线很多,看着很烦。文字描述下,有6个断路器,4个接触器,中继没细数。一个比较大的开关电源。图中比较显眼的两个玩意,一黄一黑。一连串字母组合起来的,一个标KT,一个标KA。简单的翻译下就是产地德国,施耐德商标。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系统启动后,那个最大的接触器为啥不吸合,他可是供所有伺服的三相220V电压啊。现在都会查了,倒着查顺着查都行。接触器线圈DC24V,开关电源输出正常,到中继正常。中继到KT正常,完了,KT输出端没了。算你坏了行吧。短接进KA,嗯两个指示灯亮一个,有希望,万用表一测。输出端还是木有。KA输出端几根线拉一拉,其中一根就是接触器的控制回路啊啊啊。为啥同时坏,各位不要以为标个KT,KA就是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淘宝询价两个差不多5000大洋。继电器中的土豪,貌似叫安全继电器。问题就查完了,剩下的就是买买买,还在等厂家报价。

网友A:
哇,师傅你做这行多久了啊?再哪里做啊?是做什么企业?

网友B:
这破图能不能清点

不过看这个样式倒是像安全继电器,这玩意复位的接线有两种,一种是故障后手动复位,一种是自动复位

网友C:
安全继电器只在坛子里看到过的说,现实中还真没见过。

网友D:
皮尔滋的安全继电器?什么型号?度娘不出使用说明书来吗?
有时候并不是故障没法修复,可能只是需要复位而已,不过公司掏钱购买新的也好。

网友E:
安全继电器,只听过没见过。

网友F:
有新的就好,,超出你能力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老板不会找麻烦

网友G:
这几样东西好贵啊!

楼主:
机器修好了,整个中华区居然买不到个原装安全继电器!!!找二手商支持了个施耐德早期的,如下图。
但我搞不懂的为神马把接线图撕掉了。跟原来的差异很大啊啊啊,居然三组触发端子,还要按顺序触发。摸了半个钟才搞懂啊啊啊啊。为何这么不厚道。

网友H:
进口货就是贵!
这个是必然的!
有些东西可以用国产的代替
关键的还是多出点钱吧!

网友F:
第一次见 ,,不懂啊 ,,怎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