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pt100热电阻接了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经过PLC的AD模块后转化为数字值   那温度值怎么和数字值对应啊?

网友A:
Pt100的测温范围对应4-20mA,4-20mA对应你模块的模拟量输入范围,那么模拟量输入范围就等同pt100的温度范围。
例如pt100的温度范围0-200度,模拟量模块信号输入范围0-4000,那么你接收到4mA信号时就是0度,接受20mA信号时对应4000,也就是200度,它们是线性关系。

网友B:
有变送器那就主要看变送器设置的了

网友C:
看变送器的输出对应量程了,输入到PLC里面量程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知道你的plc输入是0~20还是4~20呀

网友E:
自己看啊

网友F:
即然是电流信号,那程序里数字值与热电阻值没关系

网友G:
看一下温度变送器名牌,量程是多少。4~20mA的量程是20-4=1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