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五一回老家一趟,隔壁叔伯来电叫我到他家串个门,上门闲聊一番然后很正经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他家外墙上的分支线盒半年前开始毎逢晚上十二点左右或下半夜都会放炮,现象为有时两三个小时“嘭”一次,有时候一小时“嘭”两三次,不分晴天雨天。由于晚上影响睡觉和害怕电气安全问题,曾经反映过本地供电所,当时供电所派来两个“靓仔”到来,没有上去观察,只是在地面上看了看说没问题,也就一支烟的时间就走了。现在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放炮声不分白天黑夜,也没有时间规律。村前村后都有分支线盒,只有他家墙外的有此现象,咱是农民伯伯啊!心里害怕啊!
  本人在此向各位电气大神求助了,此现象是否正常,该如何帮助我这位叔伯,谢谢!
下面上个图片:

网友A:
看样子,像是N线的分线盒。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接线盒(少见多怪了)。
不是有农村电工的吗?他们都是分区包管的。通知他15分钟内来处理,不然就打12398着电话投诉。

一个投诉电话,不到15分钟,我保证他们立马就赶到。

国家能源局:
http://www.nea.gov.cn/n_home/n_gzfw/n_jbxz/index.htm

网友B:
竟然白天也有声音,那就多观察观察,看看声音来源好做进一步判断

网友C:
这个最好停电检查下,把有隐患的地方搞好,猜测是零线或火线(接线盒分出来的)接触不良导致有声音。

网友D:
接线问题,电工懒得翻工啊

网友E:
线没压紧,可能虚接了,大电流时嘶嘶又啪啪

网友F:
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G:
接线问题

网友H:
经常有响声得停电剥开接头看看!应该已经有烧灼现象,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I:
是不是电流一大就有问题了

网友J: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断电检查接口排除

网友K:
村里面的电工一般都是街坊之类的,关系一般都不错的,再说平时农户有电灯不亮之类小麻烦都求着他,你还投诉?这不是外面。当然事情还不至于到那境地。
楼主这里线缆都是穿管的,俺们乡下正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有这个必要,据屋主说曾经亲自向供电所反映过几次,也曾找熟人托关系反映过几次,到现在都没有来处理过,只是开始时派两个“靓仔”来看过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人也想了解情况,有一晚曾在他家顶上蹲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不放炮。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本人老家没有农村电工,户内的电气问题只能自己动手或找外面的装修电工处理,供电所是不会派人来的。户外的电气问题看大小,也是爱理不理的。据了解此布线工程当时是全部承包给外地人包工包料安装的,故供电所的人也自然不知首尾了。

网友L:
穿刺夹吧,估计是接触不好

网友M:
线虚了吧!

网友N:
是啊 还是叫当地电力局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村里面的电工一般都是街坊之类的,关系一般都不错的,再说平时农户有电灯不亮之类小麻烦都求着他,你还投诉?这不是外面。当然事情还不至于到那境地。
楼主这里线缆都是穿管的,俺们乡下正规。
说的好。要体谅别人,何况还是同行。事情没到那个地步。不要动不动就投诉。都不容易。再去沟通一下。

网友P:
这种情况不般是接得不实引起的。

网友Q:
虚接了吧,总共就两根线

网友R:
回复 网友Q:
靓仔,够亮的啦!对这一代以后担忧!

网友S: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停电维修一下。

网友T:
应该是什么地方的接头可能虚接在那里,仔细检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T:
谢谢,这种现象问题是存在的,只能叫这位叔伯多努力多反映有关部门了

网友U(2015-11-03):
引用 网友E:
线没压紧,可能虚接了,大电流时嘶嘶又啪啪
楼主:晚上12点一般都是接近空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我们农村晚上十点钟后90%以上都基本睡觉了,所以凌晨后应该说是完全空载了。不知现在情况怎样

网友V:
这种情况在表面上看,好象没有放炮的痕迹,如果在晚上如上所说有放炮的声音,证明闪弧很利害了,也不象是接触不好的声音。有待现场致细检查才能确定

网友W:
最好是找电力公司的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