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1:电动机都有定子和转子,我们经常听到永磁电动机和励磁电动机,这里的永磁和励磁式是按定子划分的还是按转子划分的?
2:无级调速和有级调速该怎么理解?我听俺师傅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家里的电风扇,1档,2档,3档是有级调速,而在1-3档这个范围内,1档可以、1.2档也可以。
3:如何理解伺服电机?

网友A:
看到问题,才想起真不记得 永磁电动机 是怎样的了,请了解的朋友回答吧。

网友B:
所谓励磁是需要另外加电压电流产生磁场,永磁就不需要,一般用磁性材料制成电机定子或者转子。比如永磁同步电机,步进电机。就电气调速来说。有级调速一般由线圈不同抽头来调整,无极调速一般有调压和调频两种方式。伺服是一个闭环的驱动系统。会精确的执行你的要求。包括速度,位置,张力控制等等。具体的楼下高人详解。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