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我用RSLogix500新建工程时,"Communication settings Driver"选项是“unknown”,点击下拉列表,是空的,这是不是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怎么导致的又怎么解决呢?

楼主:
刚接触AB

网友A:
我也是,顺便问一下上传下载的方法,上次试了好久,误打误撞下载了。

网友B(2015-07-09):
unknown好像是你没在relinx里configure一个驱动吧!

网友C:
先用linkx 创建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