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这个MT508TV45GBL是台湾产的,有WAINTEK字样。我搜了下,这维纶,威纶,步科,VEINTEK,VEINVIEW,EVIEW,好乱啊。

网友A:
应该是威纶MT500系列,可以上www.weinview.cn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那用哪个软件呢?是EBPro500, 还是EB8000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这个EBPro500

网友B:
EB500软件
编程电缆串口的
可以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EB500V274能不能用呢?

网友C:
EB500,你下载个试试;

楼主:
谢谢。EB500能用,里设备选项有MT508S,又搜了一个MT500下载线的做法。MT500的说明书不好找了。

网友D:
软件 连线 好用
upload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