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接了活,才1000元,能不能干?(20150507)

楼主(2015-05-06):
OMRON CP1H和威纶通的触摸屏 控制一台伺服 ,一台步进,几个气缸,动作比较简单,就是写PLC和触摸屏程序,1K,这个价格能干吗?一般价格多少

网友A:
不用调试?不用到现场?编出来下载试运行之后,扔给客户,连技术支持都免了?
这个数可以了,私活不是天天有,好好珍惜吧。

网友B:
我觉得2K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毛,你得保证搞定,现场调试完成,验收

网友C:
这个1K可以了啊,基本小调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结构靠谱就可以

楼主:
动作过程
设备通电步进电机找原点(0°位置),定位气缸定位,上料后按启动压紧气缸压紧,延时,伺服电机转动相应圈数停止延时,定位气缸松开延时,步进电机旋转90度延时,定位气缸定位延时,伺服电机转动相应圈数停止延时,定位气缸松开延时,步进电机归0度延时,定位气缸定位延时,压紧气缸松开。
2、人机界面可以调节步进电机
a、手动运行面 增加步进电动 0度 90度
b、参数设定  增加步进参数调节

网友D:
配电柜也是你做吗?估计低了一点。

网友E:
只编程的话觉得还是低了点,要是配线什么的都干,那可不行,太少了。

网友F:
两天能完全搞定也可以
时间长了没有意思

网友G:
如果是朋友的话,那是可以的,不是朋友的那就有点低了,不过也是两天可以搞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