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37KW水泵电机星三角启动,我设计选用正泰接触器50A,50A,32A,热过载46A,主接触器在支路
但是外协厂说这太小,选用80A的接触器,看网上选用的都是蛮大的
我想问下我这样选用对不对?

网友A:
你选的电流是有点小了

网友B:
最小要选  80   80    50的再小就不合适了

网友C:
进口的没问题,国产的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要选  80   80    50的再小就不合适了
星形启动电流是额定的0.3,三角运行时候每路分得0.58,80A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D:
80a的也不算大

网友E:
就个水泵,够用

网友F: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G:
37KW的电机额定电流就是75左右,你才50A接触器确实是小了。80A的带带水泵还可以,如果带机械性负载80A的都不大。

网友H:
够用了,但还是选大点好。

楼主:
刚找到的正泰星三角启动,45KW星三角都用的50A的。。。

网友I:
你选的够用,因为角运行时你的每个接触器通过的电流是电机电流的一半,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J:
50a肯定小了   角运行绕组电流是74A除根号3 约43A  国产的品质  你懂的   楼上的有错误

网友K:
12楼说的不对,你星接后就不角接了?

网友K:
角接怎会是一半?你从哪学来的?

网友L:
好像有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60的够不够呢?还是必须80?他们官方手册上写的也只是理论计算么?

网友M:
50A 的估计用一两次是没有问题的表情,元芳,表情你怎么看?

网友N:
国产的东西标注都有一些虚高,所以选型的时候,尽量选高一个档次,这样才安全。

网友O:
主接触器在之路是可以的

网友P:
50A可以用,考虑长期使用的安全性、还是选60A为好。

网友Q:
回复 网友G:
我感觉你说的有理,机械电流比液体电流是要大点

网友R:
可以的,,够用了  ,
他们按直接启动算的,做柜子卖,肯定能省就省了,
自己用为了故障少点可以配大点

网友S:
星-角启动的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0.3倍?我不相信呀。而且80A的接触器做这个用都不大。星-角启动可定时有电流冲击的,过载倍数是多少,需要实测一下。

网友T:
够用是肯定够的,但是一般都是选大一点比较放心,特别是启停比较频繁的。37KW星三角用65,65,40吧。

网友U:
你得说说用的什么牌子的接触器。德力西正泰的就用大点的,西门子的 施耐德的就用合适的就好了

网友V:
具体选多大的接触器,除要注意到电机的容量,还要注意到主电路的接法。楼主可以参见论坛里电机的星三角起动接触器如何选择?”

一文,或许会有些帮助 。

网友W:
接触器不小    放在支回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