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求高手帮我写一条三菱PLC与三菱PLC用RS485进行通讯程序行吗。

我看书上的指令好麻烦的感觉,而且是同时控制。
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PLC1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1有输出,PLC1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1有输出。PLC2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2有输出,PLC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2有输出。就是实现这样能相互控制的程序,用梯形图写,不用步进指令,谢谢各位了

因为书上的一些指令我不太清楚,看看能不能省略了

网友A:
三菱FX的PLC之间有通讯很简单,就是几条简单的设置。

楼主:
我抄了一个书上的程序

真的要这么麻烦吗?这些指令我们都没有学过

网友B:
三菱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高手帮我写一条三菱PLC与三菱PLC用RS485进行通讯程序行吗。

我看书上的指令好麻烦的感觉,而且是同时控制。
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PLC1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1有输出,PLC1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1有输出。PLC2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2有输出,PLC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2有输出。就是实现这样能相互控制的程序,用梯形图写,不用步进指令,谢谢各位了

因为书上的一些指令我不太清楚,看看能不能省略了

鉴于不同的机型其互访区域有些不同,因此下图以FX2N机型为例:
主站:

从站:

楼主:
我这里是FX-3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实话,你的还是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高手帮我写一条三菱PLC与三菱PLC用RS485进行通讯程序行吗。

我看书上的指令好麻烦的感觉,而且是同时控制。
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PLC1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1有输出,PLC1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1有输出。PLC2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2有输出,PLC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2有输出。就是实现这样能相互控制的程序,用梯形图写,不用步进指令,谢谢各位了

因为书上的一些指令我不太清楚,看看能不能省略了
最容易的就是无协议,呵呵!这个最简单!

网友E(2016-03-08):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高手帮我写一条三菱PLC与三菱PLC用RS485进行通讯程序行吗。

我看书上的指令好麻烦的感觉,而且是同时控制。
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PLC1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1有输出,PLC1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1有输出。PLC2的X1有输入的时候PLC1的Y2有输出,PLC的X2有输入的时候PLC2的Y2有输出。就是实现这样能相互控制的程序,用梯形图写,不用步进指令,谢谢各位了

因为书上的一些指令我不太清楚,看看能不能省略了

鉴于不同的机型其互访区域有些不同,因此下图以FX2N机型为例:
主站:

从站:

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2016-04-07):
三菱间的PLC通信很简单,只要站号跟通信参数对了就行了!常用有并联通信和N;N通信

网友H:
简单来说就是划一片地址作为交换区域。两边都把对应状态映射到那片地址然后交换。。。

网友I:
是的,你可以看看通信手册的N:N,确实是挺简单的,楼上说得对,plc本身定义好了交换地址,你把数据放地址里,再把相应的地址在其他站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