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楼主(2015-05-06):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网友A:
没有,不过可以定制

网友B:
看来腾控有了

网友C:
一次需要这么多的口的场合不是很多吧。

网友D:
海为的可以扩展

网友E:
永宏的可以扩展到5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要想一下,为啥主流产品都没有那么多串口呢?

网友G:
换一种角度去设计电气控制系统的数据传输方案,如果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得传输方式,设备上只需一个RJ45网口即可。

网友B:
连接触摸屏,连接变频器  连接仪表
三个串口
已经算是很复杂的了

楼主:
好像是的
但是就是有BT的客户要

网友G:
那么就得和客户解释,串口传输数据的方式已经是古老的技术了,厂家已经推出了最先进的技术,并且成本不一定比老技术高,有可能还很低,你是抱着老技术止步不前呢?还是追求最先进的高技术呢?

网友H:
目前用过串口最多才3个  5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I:
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口,,

网友J:
楼主用这么多串口吗?

相同协议485可以并联的啊

网友K:
5个不算多,见过8个的,当然是扩的以后
是由最初的2个,慢慢加上去的,毕竟数字控制比模拟量控制要好且成本低
现在好把持在3个+1个网口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欧姆龙CP1H本体可以扩展两个通信选件板,另外还可以扩展两个两个通信口的CJ模块,总计可以有6个串口;
松下FPX-H本身集成一个RS232串口,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集成了2个RS485口,总计可以有5个串口;
国产的就不说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欧姆龙CP1H本体可以扩展两个通信选件板,另外还可以扩展两个两个通信口的CJ模块,总计可以有6个串口;
松下FPX-H本身集成一个RS232串口,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集成了2个RS485口,总计可以有5个串口;
国产的就不说了吧!
应该是说的本体自带的,加扩展的不算。

网友M:
没见过这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欧姆龙CP1H本体可以扩展两个通信选件板,另外还可以扩展两个两个通信口的CJ模块,总计可以有6个串口;
松下FPX-H本身集成一个RS232串口,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集成了2个RS485口,总计可以有5个串口;
国产的就不说了吧!
应该是说的本体自带的,加扩展的不算。
有些主流PLC就是加扩展也不够5个独立串口!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欧姆龙CP1H本体可以扩展两个通信选件板,另外还可以扩展两个两个通信口的CJ模块,总计可以有6个串口;
松下FPX-H本身集成一个RS232串口,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集成了2个RS485口,总计可以有5个串口;
国产的就不说了吧!
应该是说的本体自带的,加扩展的不算。
小型的PLC只要加扩展能达到5个独立串口,那也是不错的了!

网友N:
FP XH挺厉害的

网友O:
不需要那么多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FP XH挺厉害的
是的,5个串口,其中COM0是本体自带,为RS232口,支持无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
COM1 COM2是通过第一个COM6插件扩展出来的两个RS485通信口,也支持无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
COM3 COM4是通过第二个COM6插件扩展出来的两个RS485通信口,COM3也支持无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COM4只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
另外此PLC还自带一个USB口,可以上下载程序等!

网友P:
楼主要做什么高大上的设备要那么多串口?

楼主:
T-915
一个网口
5个串口 RS232 RS485可选
8AI
8DI
8继电器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T-915
一个网口
5个串口 RS232 RS485可选
8AI
8DI
8继电器输出

T系列的样子太丑了,三层板外面加个外壳,水平安装上面的字都是竖过来的,垂直安装么也不成,配在柜体了样子暴丑。

另外,现在你家T系列的可以直接引用地址了么?还是一定要建立变量然后给变量定义地址呢?

最后,你家T系列的PLC以前那么地址如果被赋予位变量了,就不能再次赋予字变量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Q:
听都没听说 过,估计是没有。

网友L:
永宏的貌似也有5个串口的哦!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要想一下,为啥主流产品都没有那么多串口呢?
因为人家觉得没必要!走现场总线,要那么多串口干嘛?

网友S:
看到产品都是2~3个哦

网友T:
要那么多干嘛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没有5个串口的PLC?
欧姆龙CP1H本体可以扩展两个通信选件板,另外还可以扩展两个两个通信口的CJ模块,总计可以有6个串口;
松下FPX-H本身集成一个RS232串口,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集成了2个RS485口,总计可以有5个串口;
国产的就不说了吧!
应该是说的本体自带的,加扩展的不算。
本体自带,有市场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O:
不需要那么多吧。
有需要的,多数都是系统没做好,或后加设备又没考虑通讯,只好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