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一个普通变压器,220V输入,输出110V,220V,380V。 现在我想用一个(一个应该可以吧?)继电器控制输出,一通电,我想要几V就能跳到几V?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一个继电器只能做两种电压的转换吧?

网友B:
智能继电器

网友C:
一个继电器。我不看好哦。

网友D:
三路应该至少要两个继电器吧,不知道楼主一个能不能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