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一台CP2000变频器,一台台达EH3PLC,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
现在希望PLC可以读取CP2000的电流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请问可以做吗?要怎么做。。
之前一直用VFD-B的变频器,都好用的,CP2000没用过,有师父指点一下吗····

楼主:
为什么没人说话呢···

网友A:
可以的,电流,电压,转速,频率,都可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电流,电压,转速,频率,都可以读取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谢谢~~我怎么读不出来啊

网友B:
这要了解变频器手册,设置及参数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人说话呢···
这要了解变频器手册,设置及参数表,

网友C:
modbus通讯,应该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通讯,应该不是很难的
现在用的就是modbus通讯,频率能写进去,就是电流读不出来,这套系统用台达vfd-b的变频器都好用,换了cp2000就不行了

网友D:
读不出来是不是地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不出来是不是地址对
地址在cp2000的手册里可以找到吗?不太懂?能指点下吗 我用的是d1020?还是d1050来着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