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麻烦帮我看下,我这么写,FB41是否会工作?
图片分别为OB1,OB100,OB35,DB41
使用PID控制参数工具观察,发现当反馈值小于给定值时,LMN有输出;随着反馈接近给定时,LMN值逐渐减小;当反馈大于给定相等时,LMN输出为0。是否说明FB41已起到PID调节作用了。
另外GAIN---P在第一次时应该如何赋值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难想象你的程序竟然工作了,而且看来你的贴图有点混乱,COM_RST为TRUE时,FB41是始终复位的,所以是不会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B:
从引脚上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采用的都是默认值。。。。。。
另外,PV从哪来的?没有PV,当然没有输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引脚上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采用的都是默认值。。。。。。
另外,PV从哪来的?没有PV,当然没有输出了。。。。。

看图不仔细啊,DB1.DBD10接在了PV_IN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贴图是有点乱,但我在OB100中,先是初始化了com_rst,然后最后又执行了clr DB41.DBX0.0,又把com_rst清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PV_IN的DB1.DBD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引脚上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采用的都是默认值。。。。。。
另外,PV从哪来的?没有PV,当然没有输出了。。。。。

看图不仔细啊,DB1.DBD10接在了PV_IN上。

像我这么用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引脚上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采用的都是默认值。。。。。。
另外,PV从哪来的?没有PV,当然没有输出了。。。。。

看图不仔细啊,DB1.DBD10接在了PV_IN上。

像我这么用可以么?

使用PID控制参数工具观察,发现当反馈值小于给定值时,LMN有输出;随着反馈接近给定时,LMN值逐渐减小;当反馈大于给定相等时,LMN输出为0。

你不是已经通过实验得到答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引脚上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采用的都是默认值。。。。。。
另外,PV从哪来的?没有PV,当然没有输出了。。。。。

看图不仔细啊,DB1.DBD10接在了PV_IN上。

像我这么用可以么?

使用PID控制参数工具观察,发现当反馈值小于给定值时,LMN有输出;随着反馈接近给定时,LMN值逐渐减小;当反馈大于给定相等时,LMN输出为0。

你不是已经通过实验得到答案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