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这是公司用的一台DC13.8V通讯用稳压电源,用于给我们的GPS基站做电源用,GPS主机置于楼顶之上。现在由于市电不稳定老是停电,停电之后,必须再爬上屋顶去按电源键。由于基站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远,很不方便。因此想用这个稳压电源串一个100A的整流二极管降压给电瓶充电。然后GPS的电源线就接在电瓶上。保证GPS一直不会掉电,电瓶也不会亏电。另外稳压电源前面再装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以防止稳压电源给电瓶过充电。不知各位大神意下如何?谢谢。

楼主:
稳压电源的输入也可以用两只电瓶做电源,但是还要另外多买一只电瓶和充电器。领导不认可。

网友A:
楼主有想法,应该可以,电瓶电压电流合适就行。不过用100A的二极管,太大了吧,还是等楼下大神回答吧

网友B:
给12V电瓶充电偏低了,12V电瓶充满电达到14.4V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想法,应该可以,电瓶电压电流合适就行。不过用100A的二极管,太大了吧,还是等楼下大神回答吧
公司只有这么大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12V电瓶充电偏低了,12V电瓶充满电达到14.4V哦。
谢谢。我知道充电电压偏低,但是电瓶和仪器哪里平常没有人上去。不加二极管担心恒压直冲会出问题,例如电瓶爆炸鼓包什么的。万一发生火灾问题就大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

网友C:
不得,现在的电池有个充电截止电压的,充电器满电指示就是依据这个截止电压来进行提示的。
不过楼主要是人为控制充电时间而防止过充,也是可以的。

网友D:
不好使。充电器需要有电流控制功能,恒流充电比较靠谱。

网友E:
楼主能否参考下消防应急灯的原理

网友F:
我觉得可行,或者弄个定时电路 每天定时充,只要时间不长,电池不会亏电,也不会充坏电池

网友G:
可以,通常给12V电瓶充电需要14~16V的电压。而你的稳压电源只13.8V,如果给亏电的电瓶充电则显得偏低,但给基本充满电的电瓶充电,可以作为恒流补充充电作用,不必串联二极管降压。

一般充满电的电瓶放在那里不用,其空载电压都会保持在13V以上,随着一定的时间才有所稍微下降。

现在问题是你的这个稳压器的容量是多少,能否满足你设备正常工作时使用?

网友H:
还是买个UPS把

网友I:
我觉得可以,不必听上面的说把电压提高到14V以上,那样的话电瓶总处在较高的温度上会加速电解液挥发,反正是用来浮充,有13V比较合适

网友J:
这样还不如在稳压器前面加一个UPS电源,比你加电瓶好使多了,还稳定安全。

网友K:
我感觉不好用

网友L:
问题不是很大
通信电源13.8v其实就是蓄电池浮充电压

网友M:
短期内可能没事,觉着即使装了时控开关也不如专用充电器好,时间长了是不是还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M:
短期内可能没事,觉着即使装了时控开关也不如专用充电器好,时间长了是不是还会鼓包?
谢谢已加了一个二极管,作为降压用。应该不会鼓包。已安装好了过几天结果和大家分享。。。

楼主:
已安装好了过几天结果和大家分享。。。

网友N:
可以做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当电瓶电压低于13v开始充电高于13v停止充电。这个电路很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这些天的观察和实验。串了一个二极管之后,和加装定时开关后。电瓶的电量和设备的运行都很好。再也不用担心设备没电了。

网友H:
可以的  ,,但电瓶电量不是太足

网友O:
用它充电不是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