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CE认证机器的时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电源线和接地不能隔的太远,,也就是地线要在火线零线附近接地,现在的距离有七八十厘米远,认证方要让改,这个有上面讲究吗?有知道的讲解下,谢过了!

网友A:
认证方没有给你标准吗?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
没有,只把我们的图片拍了下来,打了红色标记,说距离太远

网友B:
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说,搞完了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反正一般肯定在同一个控制柜上。

网友D:
我们设备内一般是123端子是三根火线,4是零线,5是地线。楼主说的是设备的还是配电室的?

网友E:
不知道,其实无所谓,只要把接地点用PE标示即可。显著一些即可。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吗?哦,对了,离得近是为了接屏蔽端方便一些。仅此。

网友F:
我们都是近的,

网友G:
这个还有距离要求吗,还真没听过。

网友H:
从来没听过啊

网友I:
不是不能太近吗?

网友J: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近点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K:
坐等标准啊。还真没注意过,一般都很近的说。

网友L:
近的远的都见过,就不是不知道有什么标准

网友M: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N:
四蕊电缆的N线有时也会接地,这时火线就与地线紧挨着了。

网友O:
这个真没听说有标准。。。。。。。

很多柜子什么的零线和地线很近是真的,还有保护接零直接就一个,真不知道火线也得距离近点啊

网友P:
楼主说的应该和EDS静电防护有关吧

网友Q:
这肯定有要求了,  你离的太远,别人怎么知道你的地线从那里来,接线时还东边接3根西边接1跟啊

网友R: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