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压力机,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5-05-06):
第二张照片中上面和下面的是什么玩意啊?

网友A:
这不是制冷的压缩机吗

网友B:
什么压力机?是压缩机。
那是接线盒,有三相电源进线和单相电源进线的区别的,还有压缩机过载传感器的接线,好像是两根细线。

网友C:
上面的是温度开关温度高时分开主电源,下面的是热敏电阻启动压缩机后将启动绕组分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的是温度开关?有型号么?下面那个启动器里面有启动电容吧。。。。

网友D:
这个是空调用的压缩机吧。

楼主:
就是制冷用的。。。。。。

网友E:
什么压力机,,就是一冰箱压缩机,

网友F:
压缩机,制冷的设备都有。

网友G:
热保护和启动器

网友H:
怎么看着是压缩机啊。

楼主:
那个热保护有型号么?

网友I:
启动器,一伙计专业修这个,倒是没见过里边有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那个圆的是不是启动电容啊?如果不是的话,下面那个里面包括启动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