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电磁流量计工控机上无显示,现场有显示,之前表头有进过水。我用的是RM18I-AI模块,各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楼主:
各路大神呢

网友A:
楼主的流量计是电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用表量一下,看看输出是否正常啊?就知道问题是流量计本身还是其他原因了。

网友B:
只能是呵呵了!

网友C:
表输出是多少?

网友D:
一般都是4~20mA,拆开一条线量电流;没电流或是设置错误或是模块损坏;电流正常要查上一级的配电器或模块、模板。485通讯要检查网络正常以否,转换正常以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4~20mA,拆开一条线量电流;没电流或是设置错误或是模块损坏;电流正常要查上一级的配电器或模块、模板。485通讯要检查网络正常以否,转换正常以否。
是这样的它有2个流量计,一个能显示,一个不能显示,且不能显示的那个是有时好有时坏,线是在同一模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输出是多少?
量了输出是0.1MA,但是现场表上显示正常的,因之前进过水

网友C:
回复 楼主:
输出板坏了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板坏了可能性较大
是的,早上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板坏了可能性较大
可奇怪的是我昨天下午把表头和板子一起都换了也没有用,今天弄了一早上最后换了板子才好

网友E:
我维修过一台液位计,也是现场有显示,工控机上无显示,是本安防爆的。是仪表线路板问题,联系厂家技术人员,称没遇到过这种现象,最后寄了块线路板过来,更换后正常。

楼主:
是啊,这也算是得了一次宝贵经验

网友F:
一个个换是好经验

网友G:
没有显示 要检查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则要检查输入模拟 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哪么上位机 显示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H:
远程的传输介质什么?网线?光缆?屏蔽双绞线?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