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今天接了个变频亚泰YT900变频55KW的,里面4个电容炸了,P+铜排烧断了,模块有一个管压不对。单板拆下测试发现先是显示5个8,过一会POFF;但可以进入参数组里设置参数。测控制板上的CPU5V电压正常,有点郁闷,不知是单板跳的保护还是控制板有问题,有哪位高手修过,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本贴的问题已解决,是变频本身的缺相保护,把功率板上来的信号短接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