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模块中的DEC/STOP时间究竟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5-05-06):
还有为什么我ACC/DEC时间都设成3000MS了,加速有加速时间,但到位置后没有减速时间,直接就停止了,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到位置后减速,是到位置前提前减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的意思是既没有到位置前减速,也没有后减速。。。加速是有,但减速的时候是直接降为0.是我哪里参数设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