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6):
哪位大侠有南京四机摇臂钻床电路图发一份上来,想学习一下子。

楼主:
呵呵!自己先顶一顶。

网友A:
看看这个图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A:
还有一个:

网友A:
   Z3050型摇臂钻床共有四台电动机,除冷却泵电动机采用开关直接起动外,其余三台异步电动机均采用接触器直接起动。
   M1是主轴电动机,由交流接触器KMl控制,只要求单方向旋转,主铀的正反转由机械手柄操作。M1装在主轴箱顶部,带动主轴及进给传动系统,热继电器FRl是过载保护元件。
   M2是摇臂升降电动机,装于主轴顶部,用接触器KM2和KM3控制正反转。因为该电动机短时间工作,故不设过载保护电器。
   M3是液压油泵电动机,可以做正向转动和反向转动。正向旋转和反向旋转的起动与停止由接触器KM4和KM5控制。热继电器FR2是液压油泵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电器。该电动机的主要作用是供给夹紧装置压力油、实现摇臂和立柱的夹紧与松开。
   M4是冷却泵电动机,功率很小,由开关直接起动和停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大侠的指点。谢谢,我要仔细的学习一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