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普通电机 35kw,运行电流80A,24小时全天运转 已经运转一个月了,没啥情况。非额定下运行,居然没事。

网友A:
这是哪产的电机,也感到好奇。

网友B:
超载运行,那电机的通风条件如何?工作环境怎样?额定电流多少呢?

网友C:
电机温度很重要哦。

网友D:
电机温升高不高,电机是什么级别的绝缘?热继整定电流是多少 ?

网友E:
只要温度不高就没事,还是那贴:55的160多都没事。

网友F:
是啊,对电机影响的就是温度,温度低就没问题。

风机水泵好像不是非得安装热保护,要不热保护应该会动作

楼主:
普通电机,电机轴端温度70度,表面温度58度,电机F绝缘

网友G:
要多找几只电流表互测一下

网友H:
电流大且温度又不高,好东东。

网友I:
没有遇见过这么长时间超流运行
看来质量还是过关了!

网友J:
电机具体型号,标称额定电流是多少;
另外,说明了是F级绝缘。

网友K:
没见过  我们37KW的电流78A,运行了半年,烧了打开一看全黑了,,电流高肯定有问题

网友L:
电机有点电流大了吧

网友M:
好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