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加液

楼主(2015-05-07):
电动车电瓶经常出现虚电,想加点电解液,网上说 也可以加纯净水,有加过的朋友吗。还有,一般电瓶在工作时允许压降多少,超过多少就可以判断电瓶不能用了

网友A:
电瓶是配对的,放电后电压应是基本一致,如果哪个偏低考虑换一块旧的,我们这里40元,到修车摊上省时省力,但自己要明白以免损失。

网友B:
加点试试,不行就更换组新电瓶

网友C:
原电瓶应该是电解液吧,电瓶还得用蓄电池测试仪比较准,不过充满电后续航能力越来越差就直接全换的,以前都是三块电瓶的,最好避免单个换新的电瓶。

网友D:
没有试过。

网友E:
直接全部换新的

网友F:
以前加过感觉效果一般。

网友G:
加液是有条件的,不是想怎么加,加多少都得的。
电池组至少使用一年以上,并且中途没有过任何维护,最重要的一个加液信号就是电池充满电不变灯。
加液只能延缓衰老,不能返老还童,如果加液不当,还可能把整套电池组搞报废。

楼主,换新的吧,老电池已经为你立下了汗马功劳,该让它永远的休息了。

网友H:
我的加过水,没加过液。  我的电动车四年了,2年的时候开始充电不跳灯,然后就开始自己加水,拆开电池后,用手电照孔里看是否湿润,如果里面棉花样的东西湿答答的,算正常。

下面是加水,我用的是哇哈哈纯净水,因为电池用两年了,我就全部孔都加水,用塑料注射器打进电池的孔里,第一次每个孔每次加5ml,加好后马上充电,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后观察孔里是否湿润,不缺水的电池会冒水上来的,湿润的证明刚好,还是干燥的继续加水,每次还是加5ml,就是这样反复,直到每个孔都湿润为止。

今年前段时间又充电不跳灯,又加过一次。现在充电正常跳灯。

也帮两个朋友看过他们的电动车电池,像楼主所说的虚电也碰到过,充电很快就充满,车没开多久又没电,拆开电池后,发现他们的电池并不缺水,我估计是硫化严重,电池寿命到了。

加含硫酸的电池液我不知道行不行,没加过不好下结论。

网友I:
电瓶车的电池是免维护的
加液没有什么意义
我试过的
加和不加没什么变化
加蒸馏水和纯水电解液都试过!

网友J:
电解液就是蒸馏水

网友K: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们这边电瓶要300~!!!!!!!

网友L:
纯净水不行吧,得是蒸馏水!

网友M:
如果却电解液,可以补充蒸馏水。

网友N:
加液可以的。
可以是汽车蓄电池液(无色的那种),也可以用娃哈哈纯净水,屈臣氏蒸馏水.
工艺有讲究,一般天天跑的电动车8个月就可以加水了,一次一个格子用兽医针筒加5-10ML,注入后静置一个晚上,有满出来的用针筒抽掉,用手电筒照下,只要看见格子里有潮呼呼的样子就可以了 。多了充电时要溢出的,电瓶接线柱很快烂掉。
可以用电瓶车随带的充电器充,也可以改一下,提高一点输出电压再充,加液后第一次充满,再把电压调回原样充。
经过这样折腾,电池可以延后用1-2年。
一组电池最多可以加3次,然后就没意义了,(续航能力没了,再加也没意义了)。

网友O:
我也加过,感觉效果不明显。

网友P:
我的电动车买回来用了5年才换的电池。保养很重要,一般第二年就要检查电瓶是否缺液,特别是夏天或经常长时间充电而引起电瓶发热。楼上各位说的很正确可以用注射器加蒸馏水,注意以下几点:
(1)只能加蒸馏水(或者纯净水),不能加电解液(那叫饮鸩止渴),否则会加速极板硫化。
(2)随着极板不可逆的硫化,电瓶中的硫酸比重会越来越低,引起电解液挥发加速,所以添加蒸馏水的周期会越来越短。
(3)严重亏电就会引起极板硫化,所以不要等到不能骑了再充。
(4)不要成个把月不骑,经常地充放电是保持电瓶活力的前提。
(3)当容量降低到影响正常出行时,也该歇手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的电动车买回来用了5年才换的电池。保养很重要,一般第二年就要检查电瓶是否缺液,特别是夏天或经常长时间充电而引起电瓶发热。楼上各位说的很正确可以用注射器加蒸馏水,注意以下几点:
(1)只能加蒸馏水(或者纯净水),不能加电解液(那叫饮鸩止渴),否则会加速极板硫化。
(2)随着极板不可逆的硫化,电瓶中的硫酸比重会越来越低,引起电解液挥发加速,所以添加蒸馏水的周期会越来越短。
(3)严重亏电就会引起极板硫化,所以不要等到不能骑了再充。
(4)不要成个把月不骑,经常地充放电是保持电瓶活力的前提。
(3)当容量降低到影响正常出行时,也该歇手了。

我给电动车加过一回,可惜,加了还不如不加!

网友P:
回复 网友Q:
就像4s店汽车保养,等缸套齿轮已经严重磨损了再加机油能恢复吗?

网友P:
铅酸电池不存在记忆或者充电次数的限制,只要不过充电,频繁地充电没有坏处。想一想汽车发动机只要运转就无时无刻不在充电。

网友R:
我也加过,蒸馏水,修摩托车的有那种水,一瓶2元的。

网友S:
现在的车载电瓶都是密封的,一次性的。不像以前的老式铅酸电池,可以加纯净水。现在的电池是密封的,不行。

网友T:
有时加水,有时还得加酸

网友U:
上次看到一个三轮的电瓶车,是电池组的,都有点打鼓了
大伙遇到过么,有什么好的保养方法么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以前加过感觉效果一般。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