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5-05-07):
变频器  ABB  ACS510-0109A4-44  上电报故障F0018  是什么故障代码   请老师给予帮助

网友A:
可能是内部故障,有没有线松了,温度传感器有可能坏了,没检测到,直接打电话给ABB售后

网友B:
把各个排线重新拔了再插一遍,量一下热敏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设置也正常的话,那可能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