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器的怎么修复才好

楼主(2015-05-07):
专业生产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相贯线切割机

网友A:
你得能看懂程序,懂得流程,手上有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弄回来的台2手的缺什么木人知道具体怎么运行都不清楚

网友B:
先到到线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柜跟机器的所有连接线都剪短了还没留记号

网友C:
按照电气图接,缺什么配件自己买了装上去

网友D:
看外观,好像是泡罩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没有图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研究了一下是用柴油清洗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研究了一下好像是用柴油清洗用的

网友E:
感觉能拆的都拆走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我是制药厂的,所以看到那设备有点想我们以前用来包装药的设备。

网友F:
下面柜子都空了的,了解工艺,从头再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边第2张图片拿个控制器是高频清洗的

网友G:
除了控制柜,应该是能拆的都拆了。把图纸和工艺弄清楚,重新弄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机器上边就是气缸跟接近开关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图纸啊
那你只能按照工艺自己弄了,这是个大工程啊,考验楼主的时刻到了

网友H:
比重新生产都难啊。

网友I:
图纸都没有真不是一般的考验人,只有数清每个电器件,按程序猜功能了,真不如重做啊

网友J:
这个要一定水平了啊

网友K:
这个挺难啊

网友L:
弄懂流程是关键

网友M:
这个比改造还难 不如直接重做吧

网友N:
首先把线路整理好。

网友O:
图纸没有的话可以要啊,电子档的也可以啊

网友P:
重新接线,写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啊真麻烦了

网友Q:
我觉的 根据工艺要求 把线全拆了 自己从新来过 还更可行

网友R:
问下老板这个机器的工作流程啊

网友S:
没工艺,没说明,没图纸。。。。上网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资料吧,先找找厂家联系看看,再不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设备,没有资料一头雾水啊

网友T:
这个没有图纸资料很难复原

网友U:
没图纸,没工艺,只能重做了。

网友V:
老板有钱就买新的

网友W:
根据自己的工艺重做吧

网友X:
大概了解下工艺流程,自己做吧~有的线子能用就用,不能用自己走吧~完全恢复到他们思路下的运行方式,太麻烦了!

网友Y:
了解工艺,调出PLC程序,参考程序从新来过吧!

网友Z(2015-06-09):
超声波,清洗机,好像是深圳产的

网友AA:
关键要知道老板买这个机器干什么用,了解工艺控制过程,把上面能用的器件拆回来,按照自己的思路重新设计安装!工程很大,如果恢复原来的电路估计更糟糕!

网友AB:
重新配盘。

网友AC:
厂家找图纸

网友AD:
工艺流程搞清楚,将现有元器件搞清楚,然后按照老板的意图查缺补漏,重新设计安装吧!

网友AE:
根据需要实现功能,或拆或者保留,部分改造,至于程序,重写!

网友AF:
这个只是剪了电气柜到外面的线,电器柜里面的还保留得很好,很简单啦,直接跟线,画出电路图。这个一点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