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GX Developer 8.52 中文在win7  32位电脑上装不上是怎么个事情

网友A:
官方资料表明:V8.91或以上版本支持Win7 32位系统,8.98或以上版本支持Win7 64位系统,8.116W或以上版本支持Win8.1系统。

网友B:
安装8.86就可以了
网上很多8.86的

网友C:
有图为证,8.86可以在win7  32位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D:
GX Developer所有的版本win7都可以安装的,估计你是没按要求安装,记得先安装 安装环境才可以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图为证,8.86可以在win7  32位系统正常使用

喔,8410,一看序列号,就是盗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解压开点击安装那个文件之后一点反应也没有下了几个版本只有worsk2弄安装上

网友E: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了我弄好了

网友F:
8.86版的可以装,64位上都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图为证,8.86可以在win7 32位系统正常使用
喔,8410,一看序列号,就是盗版。
软件是官网下载的,系列号用之前低版本的,这样算是盗版?
不知道你怎么安装正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安装的也是这个序列号的

网友G(2015-10-13):
三菱官网不是有GX Developer 8.103H下载吗,何必再用8.86版的

网友H(2015-11-13):
到三菱官网伤下一个新版的GX workS2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