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问题:我的plc(CP1H)和智能相机进行通讯,智能相机拍摄到图片后传送一个偏移量给plc,但是问题是100次里面总有几次传不到我plc,很不稳定。

解决方法:
首先检查一下物理接线是否存在问题,其实肯定不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那么会导致100次里面有100次传不过去。
其次,检查相机和plc的通讯协议,经查看为host link 通讯,以为是通讯串口2溢出,但实际情况是在该协议下不涉及通讯串口溢出这一块,然后又通过修改波特率9600改为115200,然后问题依然发生,特别不稳定。
最后认为这应该是信号干扰造成的,我的配电柜里面有个变频器,变频器里面有个参数叫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越高,对周围电子产品的干扰越大(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将载波频率5KHZ改为2KHZ,到目前为止未发生过传送数据失败。

我现在认为应该是这个原因,因为在其他项目上也是相同的设备,除了那边用的是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而这边是变频器+普通电机不同,其他的设备完全相同,而其他项目上从未发生过该情况,步进驱动器里面没有载波频率这个参数,所以觉得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A:
载波频率主要在电机与变频器连线距离较远的情况下起作用。在功率与电气噪声之间是个艰难的选择。也可以避开机械共振。这不还跟通讯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