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刚接触变频器,领导给了我三台美国货,两个型号,都是风扇转无显示,量了量CPU的电源5V正常,复位正常,人为给复位脚对地短路一下,无反应,测量晶振电压为2.5、1.7伏,CPU模拟电压也正常,这是不是CPU坏了?晶振拆不下来,用20M欧档测量4M欧,并了个4.43M的晶振无效,两个晶振电容为22P,我认为CPU一工作数码管就应该显示,数码管电路的几个电阻三极管正常,数码管也正常,刚接触,也不知从哪下手,请不要笑话,如不是CPU坏了能指点一下思路也可。
没有面板,数码管在CPU板的上方,三位共阳数码管通过电阻三极管连接CPU,就是三个阳极通过三极管电阻连接CPU,三极管5V供电正常,基极电阻CPU端一直为4.7V电压,七段加小数点八位通过电阻连接CPU,CPU是MC68HC908MR32

楼主:
各位老师,赞同或者不赞同我的意见,说一下呀,只看不留言,我心里没底了,

网友A:
CPU肯定已经工作了。 无面板显示吧?查面板的供电回路试试。

楼主:
没有面板,数码管在CPU板的上方,三位数码管通过电阻三极管连接CPU,就是三个阳极通过三极管电阻连接CPU,七段加小数点八位通过电阻连接CPU,CPU是MC68HC908MR32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阴?共阳?

网友B:
查查数码管的公共供电(或公共地),如没有问题,CPU悬了。仅供参考。

网友C:
量量数码管的电压啊

网友D:
如果CPU电源正常,复位电路也正常,那就剩下晶振和Cpu本身了。

网友E:
变频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