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安装问题

楼主(2015-05-07):
我在安装三菱GX Developer8.34中文版plc第一次不知道勾选了 监视,无法新建文件,,后来卸载了重装还是不行。。哪位大神会啊,
我是win7  64位的,重装过程中出现注册表问题
我是新手,不甚感激

网友A:
死守着陈旧的软件版本已经毫无意义。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的最好先安装GX Work2。最新版的WORK2是支持64位的(GX Works2 ver1.521t 版,官网可以下载),然后就再安装GX Developer!就可以了。安装完后如果不想用WORK2可以删除掉,不会影响GX Developer的!

网友C:
至少搞个8.86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的最好先安装GX Work2。最新版的WORK2是支持64位的(GX Works2 ver1.521t 版,官网可以下载),然后就再安装GX Developer!就可以了。安装完后如果不想用WORK2可以删除掉,不会影响GX Developer的!

直接装8.107版本就OK了,然后官网升级成8.117Y版本。

8.107应该百度随便都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