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我用了一台西门子变频器G130在重载起动时有溜车现象,请问怎么处理?这个变频器是用在高炉料车卷扬上,是一用一备,另外一个变频器就没有这种现象,该变频器是500KW容量,电机功率是355KW.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制动时间设置问题?或者其它设置问题  你对比一下

网友B:
把另外一台的参数拷贝到前面一台试下,这功率不小啊!

网友C:
变频器自身问题,不好解决的。输出波形不好,自身损耗大,输出转矩不足。

网友D:
你设置一下参数,力矩补偿吧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减速时间问题

网友F:
两台变频器是同型号规格吗?如果是就好办了,把这台有溜车现象的参数搞成好的那台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G:
有抱闸吗?启动的过程应该是:抱闸打开前,变频器输出一个扭矩,扭矩稳定后,抱闸打开。如果此时出现遛车,那就是这个扭矩输出不足

网友H:
欣赏7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