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如图所示,程序中黄色部分不显示程序内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指令超过软件限制,切换为指令表就可以看到。

例如:并联回路在GX Developer中是有限制的,在FXGP中没有限制,等等。

楼主:
我这是用GX-WORKS2下的程序,GX-WORKS2中转不了指令表,该怎么办

网友B:
那就用GX 软件试试看

网友C:
代表这里是非法语句。这程序是你读出来的。自己花点精力编写吧!

网友D:
呵呵;这个论坛里多次回复过了,并联触点过多,你可以在FXGP_WIN-C软件中打开,黄色的部分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代表这里是非法语句。这程序是你读出来的。自己花点精力编写吧!
这只能说是软件的一个BUG,不是程序里的非法语句的原因;

网友E:
并联的支路过多,超出了这个软件的限制,转一下格式,用GX DEVELOP的指令模式看看就可以了
西门子300的一些指令也是只能以代码形式查看,无法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F:
用三菱老版软件可以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并联的支路过多,超出了这个软件的限制,转一下格式,用GX DEVELOP的指令模式看看就可以了
西门子300的一些指令也是只能以代码形式查看,无法转换为梯形图

那是因为西门子的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功能,而三菱是可以一一对应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谢谢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谢谢,学习了

网友I:
FXGP_WIN-C软件要比gX软件显示的列和行多,

网友J:
我也遇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不过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D:
GX-WORKS2下,切换到指令表显示,也可以看到黄色部分对应的指令语句的;

网友K:
学习了跟大家

网友L(2023-05-22):
有黄色的梯形图是无法转换成FXGPWIN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