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如题,我步进马达细分数设置的为4000细分,程序中的速度是1秒钟10000个脉冲,丝杆螺距是6mm,减速比是1:2的,这样算下来我马达的速度是多少?实际测试了几次,700mm的距离,马达都是跑了7s钟的样子,也就是100mm/s。之前也没怎么算过,一直都是用脉冲测量,不太熟悉,请大师详解一二,谢过了!

网友A:
10000Hz的频率,一分钟就是10000*60s=600000/4000=150/转分钟
只不过是你在哪里弄了个6mm螺距的丝杆?我是没有听说过有这种螺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吴工指点,对机械不懂,上面的速度换算成mm/S,是不是要乘以减速比和螺距哦,之前一直就是1S发多少个脉冲,都不用太纠结这个速度的

网友B:
150rpm*1/2=75rpm  (75rpm*6mm)/60=7.5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