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60T 报错代码[26] 用户ROM和校验 如何解决有知道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5-05-07):
(无正文)

网友A:
清除错误清除不了吗?
只写个END指令看能不能写到PLC内,如果这个都不能写入,说明CPU板有故障了;

网友B:
必须先清除错误,然后随便传一句简单程序试试。松下PLC故障我还没有怎么遇到过,我用了差不多2000个了。

网友C:
这个错误能清除掉吗?
感觉是plc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A:
先清除下写个END指令写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