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英威腾PLC新建工程出现问题:
1.32和1.33版本在新建工程均出现如下问题:
当点击确定的时候,就出现如下窗口:
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
另: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且咨询过他们客服说这个系统可以的!

备注:当关闭后,工程是建立好了的,但是当双击打开这个工程的时候,就还会出现如下:
无法进行编程啊!!!

网友A:
换32位系统试试

网友B:
楼主win7 64位的确实可以使用,我使用中偶尔出现这种状况,但不是很频繁。新建工程什么的都可以。要不你试试上网站下载新的安装程序再安下,或者换台计算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32位系统试试
问题我就只有64位的WIN7旗舰版系统啊,而且上面已经装了很多很多软件!舍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win7 64位的确实可以使用,我使用中偶尔出现这种状况,但不是很频繁。新建工程什么的都可以。要不你试试上网站下载新的安装程序再安下,或者换台计算机试试。
我已经下载了他们网站上最新的版本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换系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电脑上已经装了很多软件了,再换系统得一个一个的重新安装啊!这个国产的东东,唉!

网友C:
我让英威腾的工程师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让英威腾的工程师看一下。
打了他们400电话,几个工程师都已经转给他们搞软件研发的了,这个问题技术支持工程师解决不了!

楼主:
发现很奇怪的现象:如果电脑上没有安装汇川PLC编程软件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只安装了英威腾PLC编程软件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一旦安装了汇川PLC编程软件(不管是在英威腾PLC编程软件之前安装还是之后安装)就会出现上述错误!

楼主:
备注:上述的现象在XP、WIN7 32位/64位都有出现!
看来并不是操作系统的原因,而是编程软件的原因了!

楼主:
坐等英威腾客服解答此问题啊!!!

网友D(2016-04-16):
英威腾PLC停产

网友E:
糸统与软件有冲突

网友E:
看来可能是糸统与软件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可能是糸统与软件有冲突
不是的!如果本电脑事先不安装汇川PLC的编程软件的话,则一切正常!如果安装了汇川PLC编程软件则就会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D(2016-07-22):
英威腾的做这个软件的唯一的一个工程师走了,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威腾的做这个软件的唯一的一个工程师走了,是软件有问题。
和汇川软件有冲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32位系统试试
问题我就只有64位的WIN7旗舰版系统啊,而且上面已经装了很多很多软件!舍不得啊!
这个问题是很纠结,我的电脑想换系统也是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32位系统试试
问题我就只有64位的WIN7旗舰版系统啊,而且上面已经装了很多很多软件!舍不得啊!
这个问题是很纠结,我的电脑想换系统也是舍不得
重新做系统吧 这问题 我问了英威腾很多次了 没人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