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7MBR50SB120-50 代换gp50pil120c6s,影响大吗?有劳用过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你查查脚位功能是不是一样,一样就可以,我一般用BSM50GP120代换的

楼主:
脚位一样,问了卖模块的,说最好用原来型号,我手里有富士的。

网友B:
GD50PIL120C6S BSM50GP120 FP50R12KT3 FP50R12KE3 7MBR50SB120-50

网友C:
最好还是用原来的型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