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由于电机轴承坏,导致电机扫膛,电机接地烧毁,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是不是电机扫膛,电流也不会很大?怎么预防电机因为扫膛接地呢?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电流不一定变大,轴承可以加温度震动监测,当然电机电流监测也可以加,看资金是否宽松了,大型电机或重要设备,是有必要的。

网友C:
大型电机轴承处有测温点的,另外在设备上还可以加装震动仪,都可以有效检测轴承工作状态是否良好 的。

网友D:
做好三级巡检

网友E:
轴承处测温和测振动的都是大电机
小电机都没有的!
只能日常的巡检做到位!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日常检查了。

网友G:
派人每小时测一下电机轴温就可以了,还不增加费用,最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是三级巡检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场电机太多,派人巡检不现实呀!

网友H:
电机轴承有问题声音都会变的,杂音比较明显,还是就是在电机前端加热保护会有点效果。

网友I:
如果不想耗费人力资源进行巡检,就得耗费资金购买自动检测设备进行检测,不过一般小功率马达是不值得去安装传感器进行自动检测的,而且老板估计也会对自动维护系统的投资花费很反感,那我开设机电维护部门是干嘛用的?

网友J: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试试,不过调太灵敏了容易误跳,影响生产,小电机轴承还是得靠巡检、定期维护、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试试,不过调太灵敏了容易误跳,影响生产,小电机轴承还是得靠巡检、定期维护、更换。
有空开什么,为什么还要电机综合保护器呢,我们的空开是西门子的!

网友K:
电 机加装开空、热继就可以保护,热继的电流要整定的好,发现热继动作了,就要去检查电机,一定是有原因的,轴承坏都是缺油,绕组电流会变大热继就会动作,不能去调大热继的值

网友L:
  我想电流应该会变大的, 为什么会扫膛? 轴承坏了吧, 轴没有在电机的正中心旋转, 这种情况下不过流,已经很奇怪了, 加上定子不转子的摩擦(扫膛),难道还不会过流?

  不要想一台电机都不烧,电机本身质量问题和使用寿命,都是难以避免的, 只能尽力保证少烧,用普通的热继电器就够了,如果不能保证,要看看品牌质量和设计选型是不是合理 。不要什么五花八门的什么综合保护器,浪费钱财。有人说热继电器也靠不住,我10多年前工作的车间就存在这一的问题,几乎都无效, 就是因为设计和选型都太离谱。

  我保修过一种设备80台,有大小电机两三百, 电气出现过什么问题我都知道, 5年时间烧过两三台电机,换过两三个变频器, 两三个PLC(电源或者继电器触点问题,可以修复的)。 我认为这是正常范围, 完全不烧不坏东西不大可能了。

网友M:
电流变化 不大的,断路器动作电机基本没用了。

网友N:
定期巡检,定期更换轴承或加油。

楼主:
定期加油不显示,这台电机已经无故障运行10年了,德国进口西门子的呀,。是不是也该寿命到了呀,轴承就没给加油留地方。关键是负载带的是液压泵,有时候负载大,不稳定。

网友G:
洋鬼子的就是好,,我们用的SEW,厂家来人见我们正在给电机轴承保养加油,说不用搞,五年内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O:
这个跟我们公司有点相识,鬼子来人当时问设备轴承要保养不,说不用的。

网友P:
电机扫膛多是由于轴承损坏造成的,注意日常维护保养,发现声音异常是及早更换轴承。

网友Q:
只能多检查,轴承坏了是能听出来的.

网友R:
支持3楼所说!!!

网友S:
回复 楼主:
十年了没有换过轴承?小电机轴承寿命很难保证十年的!

网友F:
实际工作中大多是用定期检查来解决问题的,电机多跟本不是理由,看一台电机能用多少时间?
另外定期养护是有必要的,可能产品质量好的话可以头几年没事,但是不可能终身不维护啊。
另外电机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用空开保护的,热继或综合保护器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T:
检测轴承温度

网友C:
要定期巡检,不能少油漏油。

网友U:
用变频啦,最好是牌子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试试,不过调太灵敏了容易误跳,影响生产,小电机轴承还是得靠巡检、定期维护、更换。
有空开什么,为什么还要电机综合保护器呢,我们的空开是西门子的!
即使西门子的空开在调整电流值时也不那么准确,调整的电流值肯定大于实际工作电流,还只能估计大了多少。
这个不是广告,用过的都知道这个调整出最高工作电流就很方便,具体看说明书,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就几十块的玩意。
不要什么五花八门的什么综合保护器,浪费钱财。---真能扯,电机扫膛烧坏绕组了,再缠一次多少钱?

网友V:
加个好点的变频器,这个时候就报警了

网友W:
 必须坏,有不坏的东西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U:
用变频啦,最好是牌子货。
 变频器也测不了,轴承坏,,

网友X:
用手摸前后端盖,还有就是换好的轴承。

网友Y:
这个 问题不难  一是合理选择熔断器电流大小,第二是合理选择热继电器的大小,设定好整定电流。电机扫镗过载电流会增大的...电机扫镗说明电机转子轴承与电机端盖间隙严重超标了,还有可能就是轴承坏啦。

网友Z:
没有好的办法,只要定期检修,就会没事,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得到经验就算有电机保护器也白扯。

网友AA:
电气有不坏的吗?
注意定时,定期巡检,平时维护和保养才是王道

网友AB:
电机扫膛较轻时,发热异常但是电流增加不大,的确会烧毁!只能周期检查电机轴承声音,但是这个需要熟手才能判断

网友AC:
电机扫膛了?那动静不会小。而且转子轴承如果坏,也能观测出来动静的,比如,电机振动、声音大,而且输出轴摇拨浪鼓。都能看到听到的。

网友AD:
这种纯属机械摩擦导致温度过高烧坏,电流一般保护不到,要么加装温度继电保护,要么加强日常巡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