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无正文)

楼主:
系统是windows server 2008 32位系统,在w7 64位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如果还不行,建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装系统了,还是不行。还有就是重装系统后,装完RSLinx后直接就是RSLinx Classic Gateway了,怎么回事?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需要去ab官网下载,新版的Rslinx,700多Mb呢?

网友C(2015-12-18):
换个版本高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