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1、 Prodave 6.0是西门子提供的对S7-300进行数据通讯的动态连接库,可以通过调用里见面的api函数直接读写plc中的数据。那么基于tcp/ip协议(以太网)具的通信怎么实现的呢,需要哪些软硬件要求和设置?是否需要simetic net软件?
2、 prodava和opc与plc的通信有什么不同嘛?
3、 什么情况下opc server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协议与plc进行通信,而不需要simetic net(step7)?
4、 如果要自己开发一个opc server,并通过以太网协议与s7300通信,需要什么驱动?这个驱动西门子官网可以下载吗?
5、 用kepserver与s7300通过以太网连接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simetic net(step7)了就?还是仍然需要,还要进行相关设置?
因为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了解较少,还请前辈们帮帮忙,跪谢!

网友A:
1、基于以太网的有Pordave V6 IE版本。
2、Prodave只是一些西门子封装好的DLL供用户使用,和OPC有很大的区别。
3、SimaticNet其中一个功能是可以作为OPC服务器使用。

网友B:
lz究竟是要开发OPC server还是OPC client,区别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