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安装的开关电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坏掉了,里面短路了,线路也没人动过,就莫名其妙地不能用了,后来拆下来才发现,是安装固定它的螺丝太长,连着机壳和内部元件造成短路了,当时安装的时候是平着放的,外部穿螺丝透过电箱和电源后壳锁紧的,结果由于螺丝稍长,就造成电源短路坏掉了,还好公司较大,直接拿给供应商换下了

网友A:
这个。。。。。。真还会发生

楼主:
呵呵,关键是被我给撞上了

网友B:
换成导轨安装的开关电源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C:
能换就没关系,下次注意就行了。

网友D:
安装的时候,是应当注意,当时可能还只是故障隐患。

网友E:
能发现原因还好,好多时候这种故障莫明其妙地不知道原因,很是头痛的。

网友F:
楼主分享的好经验,我也来分享一个,有天下雨了,油站老跳控制电源空开,用表量又没有短路的地方,也没发现有坏的元件,只有一个线头一个线头检查,最后发现有个线头没拧紧,有一根像头发的细铜丝挨到旁边一根线上了,把它拨开就好了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关键是被我给撞上了
几十块钱的东西你们也欺负供货商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导轨的贵啊!

网友I:
平着上就行了啊   这个事不应该发生的

网友J:
什么事都有呀,真奇怪了1

网友K:
遇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L:
我们这边也发生过这个情况的啊

楼主:
看来出这种问题的不止我一个哦,算是共同学习了

网友M:
看了楼主介绍的系列帖子,觉得有借鉴作用,不错!

楼主:
呵呵,都是我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来和大家共享一下,有的问题可能大家也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