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15-05-07):
车间有一个生产工序用的是光电开关,由于环境问题经常进水容易损坏,本人想改成接近开关,不晓得接近开关最远的检测距离有多少毫米?谢谢!

网友A:
直径为¢18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一般是4一8mm,只对金属感应。

网友B:
首先楼主需要提供被检测物体的材质,因为光电开关可以检测塑料,而近接开关只能检测金属。

网友C:
很短,一般5CM再长不可靠。

网友D:
可以使用防水型红外线开关。

网友E:
材质不一样,感应的距离也不一样的,铁,铝,铜都有差别的,还有颜色

网友F:
楼主的光电开光是检测什么东西?接近开关检测距离不长的。就像楼上说的也就五公分。

网友G:
最简单的给光电罩上一白色透明的塑料袋不就行了。如果不是很可靠,可以考虑换带反射板的光电。再套上透明度好的塑料袋。

网友H:
换这个更不靠谱。信不信由你。

网友I:
几个毫米完全没问题!
有反射型的和对射型的

网友J:
15cm  接近开关越大 感应距离就越远
-------------------------------------
尽瞎扯;这种接近开关感应距离只有8mm
你能放大快20倍;

网友K:
用光纤传感器就可以了,接近开关,一般距离都短。

网友L:
你这光电开关看起来怎么像是开放式的呢,换个行程大一点的光电开关避开有水的环境应该比更换接近开关效果要好

网友M:
换一个防护等级高的,或者如楼上所说加防水罩。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光电开光是检测什么东西?接近开关检测距离不长的。就像楼上说的也就五公分。
5CM得多大个的接近开关?

网友F:
回复 网友N:
呵呵,楼上都有人说有15CM的了。看来我说的还不是最大的。

网友O:
自己上电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K:
用光纤传感器就可以了,接近开关,一般距离都短。
对,怕进水就用光纤,放大器放环境好点的地方就可以了,接近开关检测距离太近,想要检测距离长,直径就很大!

网友Q:
还有5cm的,用的少,还真没见过。

最大见过有2.5cm的,可能也需要提前定制。一般在弟子商城买的都是1cm内。

而且至少要考虑10%的误差的。

网友R:
E3JK-R4M1不用调节   除了发射那一面,其余用玻璃胶全糊上,省钱

网友S:
呵呵;你这个光电开关检测距离是30CM;
接近开关只有5~8mm,差远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测物体是一个移动的金属磨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光电开关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见过这个东东,好不好用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建议!可以试哈效果。

网友T:
引用 楼主:
车间有一个生产工序用的是光电开关,由于环境问题经常进水容易损坏,本人想改成接近开关,不晓得接近开关最远的检测距离有多少毫米?谢谢!

接近开关顾名思义,就是接近才会触发信号,接近开关也分几种,电容的接近开关几乎可以检测所有物体,但是距离一般都是在几毫米。如果有水楼主不应该用继电器的光电开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应该是继电器光电开关

网友T: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继电器光电开关
用白话说,如果检测距离远的话您得用直流电源,晶体管输出的,就你那个工作环境最好是单射的,我经常用这些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T:
是直流24V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T:
能否告诉一下型号,(直流24V)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直流24V的电源。
行,欧姆龙原装的有一款我用过几次,型号忘记了,单射可调节单射距离,可做防水处理,可调整nc on,能是用恶劣环境,价格根据具体使用型号280      ----340元,

网友U:
以你那工作环境,还是考虑限位开关比较好点!

网友V:
根据经验,工况恶劣,还是考虑不要换的好。除非防护做得足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T:
我们买的80一个的,难怪。。。。。。

楼主:
回复 网友S:
就是,想改,晓得驱离可能不够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们买的80一个的,难怪。。。。。。
市面上的基本都是40-80.,现在几乎都仿欧姆龙,一般用看不出来,现场条件不好的话就经受不住考验了,最起码屏蔽效果根本就没有,重要的一点,欧姆龙光电开关在中国生产,那些标注日本制和马来西亚的……。呵呵!您懂的!

网友W:
最好还是解决防水的问题。

网友X:
光纤开关 出来两个光纤 完全不怕环境恶劣

网友S:
接近开关感应距离大多都在1CM以下,楼主图片中的应当是8mm;
讲出5CM,还有15CM都是瞎扯的,太不靠谱了;

网友Y:
换个ip67的光电就行

网友Z:
可以达到8MM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直径为¢18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一般是4一8mm,只对金属感应。
OMRON的E2B-M18LN16-M1-C1 2M,这个时双倍距离型、非屏蔽,¢18,检测距离16mm,NPN的。"C1”换成“B1”时PNP的。
另外它还有防护冒可以安装,防水、防撞。

网友AB:
一般的最大的8mm吧

网友AC:
接近开关距离太短了 ,一般就就8--15 毫米,不太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只有看有不有好一点的光电开关了,主要是防水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就是,接近开关检测距离太近了

楼主:
我这个必须要一组常开的触头点。如果用接近开关还要改电路

网友H:
omron E3Z-D62 两米内距离随意。输出方式随意。丢在水中问题不大。这个便宜点。昨天用基恩士收发一体的光纤头改造了个对射式检测装置,非常完美。高速情况下检测0.5MM的单张纸皮相当稳定。距离5CM以内,输出随意。调整光纤放大器还可以做得更长。前面也有人提过,是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D:
楼上的几位对接近开关的感应方式都没有搞清楚!电感式的接近开关才对金属有效,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对其他物体也有效。

网友AE:
用个光纠放大器开关 放在水里都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求完整学名,参数,谢谢!

网友AF:
几个毫米完全没问题!

网友AG:
引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继电器光电开关
用白话说,如果检测距离远的话您得用直流电源,晶体管输出的,就你那个工作环境最好是单射的,我经常用这些东西,
请解释一下,什么是“单射的”,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我们买的80一个的,难怪。。。。。。
这个价格产品肯定是假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们买的80一个的,难怪。。。。。。
市面上的基本都是40-80.,现在几乎都仿欧姆龙,一般用看不出来,现场条件不好的话就经受不住考验了,最起码屏蔽效果根本就没有,重要的一点,欧姆龙光电开关在中国生产,那些标注日本制和马来西亚的……。呵呵!您懂的!
你以为原装的屏蔽就好?没吃过苦头才说这话。
10多年前,一客户用市场上买的很便宜的DS30M1做个小装置给摩托罗拉,摩托也通过了,客户清楚这DS30M1是假的,就渠道采购600只,结果设备组装后不能用。后来在DS30M1侧面贴一张香烟锡纸才解决,哈哈 结果是无条件退货。

网友AH:
接近开关距离都很近5毫米的样子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检测物体是一个移动的金属磨具,
从这张图片,看不出是
从上向下移动工件,还从左向右移动----用个罩子,最简单用防水电工带
从前向后移动?设计有问题。
解决办法
1.现状,用个罩子,最简单用防水电工带
2.用防水光电,E3Z可考虑,但电路可能要改。
3.用光纤,电路也可能要改
4.限位开关
5.接近开关,要自己判断是不是好用,但你前面说是磨具,估计框量很小,接近应该可以,电路同样可能要改,防水同样要考虑,前面说的5cm,甚至15cm你就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不保留,别的不说,体积价格就不是一班的。

网友AI:
上面文档的感应器有40毫米感应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