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看手册说强制停止警告那位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42脚EM2有没有接线?

楼主:
没有接线是不是要与Dcom短接起来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急停有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接线问题

楼主:
刚打电话三菱客服说要em2短接才不会报警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2019-12-12):
各位大师:   请教一下MR-JE-200A 接单相电AC220  L1   L3  报警AL10.1  电压不足   这什么原因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