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单位要做新项目,维修采油井内的中频加热电缆,这种电缆就是外面像个铁管,里面有一根单芯铜线,很粗,中间有很厚的绝缘层,这根电缆下到井口直到油层里,最长能有上千米,当电缆局部漏电时,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检测故障部位?我在淘宝上看到FLUKE有款F2042的电缆探测仪,不知有用过的没有,或是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是小电缆的话直接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短路点和漏电点。我找过很多这种故障,但没试过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