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单位要做新项目,维修采油井内的中频加热电缆,这种电缆就是外面像个铁管,里面有一根单芯铜线,很粗,中间有很厚的绝缘层,这根电缆下到井口直到油层里,最长能有上千米,当电缆局部漏电时,原来在别的单位干过的人,告诉我用更高电压的变压器,大电流检测,直到冒烟放炮查出故障点,我觉得这样做太不可靠,就算是找到故障点修上,这部分电缆也受损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检测故障部位?我在淘宝上看到FLUKE有款F2042的电缆探测仪,不知有用过的没有,或是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好的设备,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利用电缆漏电制造局部放炮也不失为个办法,可以用几个高压直流电容制造局部大电流放电 也可以找出故障点 损坏也不大。但这个对短路无效 以前也自制过这种小设备用于查找电机绝缘损坏漏电点。

网友B:
他的放炮的方法好,用做高压绝缘实验的机子,一次冲击就行了,伤口也不大就一个洞

网友C:
以前在煤矿修好的电机都要进行耐压实验,用变压器升压,绝缘不好的地方会出现火花并放炮(轻微的)。但是你这个电缆整根都包在管子里面,就算放炮了也不知道在那里放的呀。电缆探测仪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啥效果。

网友D:
没测试过,呵呵

网友E:
用一个长水槽,电缆通低压电在水槽内通过。电缆有伤时检漏继电器会跳闸。问题是检漏继电器的选择。

网友B:
电缆探伤仪也不好用 ,电缆要受损的地方完全接地才行,不然不好用 啊